强大
伺服排线系统出现卸放回路故障?怎么回事?

楼主(2010-08-20):
我单位用伺服进行绕线机的排线,即从左面开始,到右边停止,再返回左面,又到右边,依次类推,伺服几乎是不停的正反转,速度大概在36秒变一会方向,伺服转速大概2转/分钟,没有配减速机,负载大小不太清楚,没法计算,呵呵。运行时经常出现卸放回路故障,伺服是北京和利时的,大家帮助分析分析室什么地方的故障?是不是没有加减速机的原因?还是比的问题。求助了。

网友A:
伺服出現故障,也應該有訊息顯示,連訊息都沒有告知,不知如何判斷.

楼主:
我不是说了“卸放回路故障”,说白了就是说他放电给配套电阻,配套的电阻放不了那么多热。其实电阻式够用的。好像是没加减速机的问题。

网友A:
"卸放回路故障"伺服的回生電阻異常或過熱.
1.伺服馬達容量太小,更換伺服容量
2.加減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