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电磁阀控制问题

楼主(2010-08-20):
请问大家平时是如何控制油缸位置的,是靠延时还是行程开关定位,谢谢

网友A:
你已經重複發帖了

网友B:
行程开关

网友C:
要求精度,那就必须进行死定位,时间控制;不要求精度则可选用行程开关或近接开关;这只是我个人看法。
下载积分:+2(hswangliqun) 优秀文章

网友D:
结合你油缸用途来确定要用那种

网友E:
简单的一种是行程开关定位,如果需要多处(多状态)定位则采用为磁致移传感器等方式定位。

网友F:
延時 和限位開關

网友G:
平常如果油缸运行时为匀速就简单的用定时器,如果受油泵,阀体等压力或外界影响致使运行速度不稳定的,就用行程开关,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都行

网友H:
可以用磁性油缸!!!!!!!

网友I:
同意3楼的观点

网友J:
通常是用行程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