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定位控制

楼主(2010-08-20):
请问大家平时是如何给液压缸 定位的 是靠时间延时还是行程开关 谢谢

网友A:
用時間不太可靠,油壓的壓力與流速是可以調整改變的,
所以建議用行程开关.

楼主:
行程开关没位置装啊

网友B:
一般液压都是用位移传感器+限位开关!

网友C:
试试光电和接近开关

网友D:
钢丝加旋转编码器加重锤。

网友E:
可以自制检测装置加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

网友F:
行程开关

网友G:
一般用电路控制

网友H:
如果定位精度要求高,可以用磁栅尺

网友I:
行程开关吧

网友J:
光电接近开关

网友K:
用磁性开关和plc控制

网友L:
光栅尺也可以啊

网友M:
一般液压都是用位移传感器+限位开关!用时间不可靠

网友N:
用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

网友O:
接近开关,如反应慢再加固定限位
互相学习

网友P:
看你的控制要求了。

我见过的是比例阀+plc带的位置模块(带编码器反馈的位置控制模块),也带接近开关只是提供给下个动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