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 与MCGS触摸屏

楼主(2010-08-20):
最近在做一个小东西 新手第一次做这个 还不太清楚 PLC和MCGS触摸屏在硬件上是怎么连接的啊 是用PLC编程电缆吗 还是别的啊 请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1. MCGS触摸屏的COM口与FX2N编程口连接 232转422
2 .MCGS触摸屏的COM口与FX2N通信口连接 FX2N需要有通信板
电缆可以自制,也可以在MCGS买
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B(2011-01-25):
用PLC编程电缆线可以联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