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0):
FX3U扩展口及编程口通讯波特率最高是否就是19200(GX参数设置界面以及D8120最高都只能设为19200)?能否改为更高的38400、57600等?

用GX编程软件与3U通讯时波特率最高可设为115200,并且通讯正常,应该说明通讯口波特率是可以改为更高的。

另在用GX更改编程口波特率与3U连接后(如改为115200),再将触摸屏与3U的连接速率改为115200后用编程口连接,这时候HMI与PLC是可以正常连接的,但是断电重新上电后就无法连接了,必须将速率改为9600就可以正常连接。

综合以上,个人认为波特率是可以改为更高的,但是如何改,还请高手解答!

楼主:
悲哀啊!!!!

本人在这里发了好几个求助帖子,可没有得到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回复!!

高手都去哪儿了???

网友A:
这个是没办法的,重启之后就是 19200默认。除非你的触摸屏上电就能用 115200发一个 05字节给fx3u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

网友B(2010-12-18):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很困惑 我是用VB编程做了一个PC端控制PLC的程序 连接编程口 连接线用USB-CS09-FX。 只有把波特率设置成9600时才可以通讯成功,设置高了甚至低了都不行。可GX编程软件与plc通信设置最高可以到115200。后来我尝试着先用GX编程软件在高波特率设置下读一下PLC, 然后再用我做的控制程序连接plc,在115200波特率下竟然通信成功 而且连续几个小时的测试都十分稳定,如果把PLC断电后重启,又只有9600下才可通信,郁闷的很。我个人分析,一定是GX通过软件设置的方式把默认9600更改为115200,可如何更改,相关手册上都没有介绍,希望明白的朋友能给予解答。

网友B:
今天又调试了一下 发现GPPW在通讯开始时先在9600波特率下读取了PLC的&H0EE8起四个字节的内容 又经过了一定计算把计算结果存入&H0EEC起四个字节中,然后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再重新通讯 即为115200波特率。可判断波特率的设置与这两处存储器有关。然而&H0EE8的内容每次启动都是变化的 这就需要知道计算的算法了。有懂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一下
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