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的问题

楼主(2010-08-20):
我厂有一块欧姆龙的温控器,信号输入端接的是PT100的热电阻,每次动一下接在温控器上的热电阻线实际温度值就上下跳动2-3度,刚开始我以为是线接处不好,就把线重新接了但问题依旧,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调温控器的幅值

网友B:
换一根感温头就可以了

网友C:
修电子电路时 敲是一个很管用的一招 敲一敲看哪里有没有锡裂的地儿

网友D:
热电偶的线本身就是感温的,用PT100测温,那你的温度应该是中温范围,感温头的精度不高。你用手去拿线,线会感温到你手,温度就会下降。你用点水试试会更明显。

网友E:
你动了热电阻的线,阻值发生变化,当然温度显示值要跟着变化。

网友F:
是不是温度探头也动了才造成温度波动。如果不是这样你可以打免费咨询热线800-820-4535到欧姆龙上海公司进行咨询。

网友G:
这个问题!!!

网友H:
看探头与温控其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