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求大家帮帮手。

楼主(2010-08-20):
最近的一个工程,在原有的收料机上加装一个报警装置。(收料机的传动机构以及工作方式请看图片)
1加装报警装置是为了检测不良产品(产品是纸带请看图片中的产品样式)
2纸带上的孔标准是1.5MM,孔与孔的中心距离是4MM
3报警装置的要求当孔与孔的中心距离大于4MM小于4MM报警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用过什么检测开关能检测到这样的要求,有更好的解决方案,麻烦说来听听。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CCD檢測[視覺檢測]

网友B:
1.激光区域测量传感器
2.机器视觉
3.楼下接

网友C:
用二个欧姆龙的光纤定距离检测即可。
另外;如果控制方式电机是恒转速,则更简单,一个光纤加时间比较一下。

网友D:
最好把装置弄成匀速的,然后用小光点的光纤传感器检测(KEYENCE或者OMRON的都可以),使用传感器的上升沿启动计时,然后跟标准时间比较。。。
-----------------新手乱说的,不对的地方,大虾们指点,谢谢。

网友E:
基恩士的光纤传感器就可行。

网友A:
忘了說,檢測物不能左右偏移,不然光纤传感器不能使用.
檢測物品沒有公差的,那可能全部電子設備,儀器都不能使用了.

网友F:
还是用视觉系统比较好,但成本较高。其他的用高精度光电开关检测时间也可以,但对缠绕速度和位置有要求。

网友G:
很简单的了,你要解决的就是只要两点之间的距离不是4MM就报警。那你就做两个光纤传感器的光心位置距离也是4mm,只要这两光纤传感器的状态不同就肯定要报警,是长了还是短了自己判断去

网友H:
我认为用两组用高精度光电开关同时检测相邻的两个孔也能实现,就是把光电和距离配好就行了。

网友I:
用两个光电开关中心距离是4mm,它们输出状态不同时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