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 WORKS ֮ V1.24A是什么?

楼主(2010-08-21):
各位好,问个问题,IQ WORKS ֮ V1.24A是啥啊?还有那GX WORKS ֮ V1.24A是不是就是PLC编程软件?若是,版本为多少呢?谢谢

网友A:
IQ Works包含了触摸屏编程软件GT,PLC编程软件GX Works,运动型PLC编程软件MT Works和附属软件。
其编程软件的版本为1.24A,日文版的最新版本为1.25F。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那么GX WORKS ֮ V1.24A里面的软件版本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