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PLC加传感器测量电机转速

楼主(2010-08-21):
怎样用PLC加传感器测量电机转速PLC是FX2NC的
用欧姆龙EE-SX4009-P10传感器 程序怎么来写,先谢谢了

网友A:
SPD指令应该是可以的 不妨试试

网友B:
采用PLC与旋转编码器测量,使用定时器中断,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甬高速计数器 加比较指令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的帮助,我是想在触摸屏上显示电机实时转速,我用三菱的PLC应该怎样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