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一个锁定程序的方法

楼主(2010-08-21):
1.锁定程序 就是X0开关次数达到300次 或 PLC运行到2个月以后 PLC锁定。
2.解锁程序 就是x0开的情况下 X1在10秒内 开到20次 就算解锁 解锁之后就再也不用解了

网友A:
不要想了,你加锁,到时候解锁的将是别人

楼主:
我就是 要客户打电话给我 我让他自己解锁

网友B:
自己都搞不懂怎么加与解。我认为还是不加为好!

网友C:
你妈叫你回去吃饭!

网友D:
用计数器。到时置位

网友E:
汝心术不正,不可从事工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同意7楼,可以技术保密,不同意做软件手脚。工控拜拜吧

网友G:
采用掉电保持计数器,到达后断开关键输出,再在你解锁条件OK的情况下,关闭计数功能,恢复输出!

网友H:
用计数器 和定时器

网友I:
你的出发点就不正确

网友J:
是三菱的吧,可用比较指令,时钟指令,做,

网友K:
可以找我帮你编,但是要5千块,因为你没有良心,如果你的出发点是好的话我免费。

网友L:
用计数器和计时器合并使用,最好不要用,这对自已没好处

网友M:
同意7楼

网友N:
你能锁定,别人就能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