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D75定位模块参数设置为题

楼主(2010-08-21):
请问各位高手。在QD75模块参数设置软件里设置了 定位数据编号中 SPEED和POSITION 两参数。为什么在程序中还要设置SPEED和POSITION两参数?

网友A:
須設定初始值,不然會有ERROR CODE發生.
POSITION AND SPEED經常需要改變.

楼主:
再问一下初始值是根据什么设定?

网友A:
UXX\G2000-UXX\G2009[以AXIS1來說]
對應GX Configurator-QP Position Dat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