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1):
   各位大虾,请详细说明一下用编程软件给三菱PLC编程,从连接到传输应注意哪些问题?越详细越好啊,比如:连接时PLC需不需要设置,需要将其拨到STOP状态吗?传输时,编程软件如何设置?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各位大虾,请详细说明一下用编程软件给三菱PLC编程,从连接到传输应注意哪些问题?越详细越好啊,比如:连接时PLC需不需要设置,需要将其拨到STOP状态吗?传输时,编程软件如何设置?

online/transfer setup
1.確認PC端com port
2.serial:com port GX要設定與PC端對應
3.測試後要按確定
4.不需要stop run 中皆可,確認送電,可run中寫入

网友C:
其实只要知道几个简单一点知识就可以啦,
1:创建工程的时候一定会选择正确的PLC类型,比如:你使用的是三菱FX1N-24MT
在创建工程那个地方会有选择系列,你就要选择FXCUP系列,下面的类型一定会要选择FX1N(C),
2:如何连结??连接有一些参数要设置一下,直接在“在线”的下拉菜单的第一个就是点击“传输设置”把COM端口改为你连线使用的那个端口就是啦!其它的墨认就可以啦。

3接下来就是直接写程序或是读程序就可以啦,读或是写程序的时候会有对话框出现,只要选择里面的“程序”项就可以啦!然后点击确认
如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的QQ 344402273一起讨论相关的问题,技术QQ群117032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