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4v继电器用在DC24V中会怎么样

楼主(2010-08-21):
ac24v继电器用在DC24V中会怎么样?

网友A:
可以用,我试过。

网友B:
自己可以接上试试吗?那不一下就明白了吗!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C:
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我试过。
还可以用?别误人子弟啊!!!
电压相等的继电器,把交流接到同等电压的直流当中,线圈会因过热而烧坏,
因为交流继电器是电感性负载,线圈较直流继电器要小的多,接在直流中无感抗,电阻较小,通过电流大.
直流继电器接入同等电压后可能会造成吸力不足或吸不合.
是因为直流接触器的线圈在交流电中相当于阻流电感器通过电流太小.
下载积分:+1(aries) 有点不明白 请问:交流接 ..
下载积分:+3(ldq_yang)
下载积分:+3(njaolian)
下载积分:+2(cai.6512)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发热量加大

网友F:
应急顶一下没什么问题

网友G:
如果交流线圈接到直流中,很快就会烧掉的。

网友H:
那还分什么交直流呀
互相学习

网友I:
不能用,易发烫。用AC36V还可以,机上发现较多。

楼主:
我接上试了一下,可以吸合,指示灯不亮,只接通了以小会,没注意发热问题!!

网友J:
只知道时间长了会烧线圈,6楼分析的不错。

网友K:
本人曾经见到过,已经用了个把月没事,但后来还是给换了

网友A:
我只用过,但没发现有问题。可能没有注意观察吧。但那是应急用的。呵呵。我没有误导别人意思。

网友L:
6楼正解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M:
会跳舞,很快会发热烧掉。

网友N:
一个字“烧”。。我试过了。。。24VDC接到交流220,一开机火光很亮,闪一闪,线圈烧了。。。。。。6楼正确。。加分

网友O:
不能用的,有保险直接断掉,
  • 下载积分:+1(沈江淼)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一个字“烧”。。我试过了。。。24VDC接到交流220,一开机火光很亮,闪一闪,线圈烧了。。。。。。6楼正确。。加分

    搞搞清楚再回答

网友Q:
    相同电压AC的继电器可以断续在DC中使用,时间不能太长(除非应急,一般不会这样用),但DC的不能用在AC中,会跳动,AC的在铁芯上有一个短路环DC的则没有。

网友R:
    不能用.会烧线圈

网友S:
  如果能用。还分什么直流和交流
  • 下载积分:+1(沈江淼) 支持原创

网友T:
    长见识了

网友U:
    实验了下,发热很大!报废了

网友V:
    dl2006他说的才是对的

网友W:
    6楼说的的不错.

网友X:
    可以用/直流的可以用交流的代替/交流的用在直流上还没有试过

网友Y(2010-12-22):
    实物验证是这样的,用品牌同规格的24V继电器测量,同样都是22毫安.................温度没有检测,

网友Z:
    用一下没有问题。

网友AA:
    不要这样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用?别误人子弟啊!!!
    电压相等的继电器,把交流接到同等电压的直流当中,线圈会因过热而烧坏,
    因为交流继电器是电感性负载,线圈较直流继电器要小的多,接在直流中无感抗,电阻较小,通过电流大.
    直流继电器接入同等电压后可能会造成吸力不足或吸不合.

网友AC:
    我和5 楼的看法一样。

网友AD:
应该会烧坏吧,直流线圈电阻大。

网友AE:
我要试试

网友AF:
应急用一下,不長期吸合應該没什么问题,但DC肯定不能用在AC上.

网友AG:
我用施耐德的接触器实验过,AC24V的接在DC24V中,两分钟,烧掉!DC24V的接在AC24V中不吸合,也不会烧。上面说的能通用的,也许是用的小型继电器实验的,这个东西有时也分品牌和接触器构造的。
  • 下载积分:+1(sunpeter) 热心助人

网友AH:
    没试过没有发言权
    approach

网友AI: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用?别误人子弟啊!!!
    电压相等的继电器,把交流接到同等电压的直流当中,线圈会因过热而烧坏,
    因为交流继电器是电感性负载,线圈较直流继电器要小的多,接在直流中无感抗,电阻较小,通过电流大.
    直流继电器接入同等电压后可能会造成吸力不足或吸不合.

    zhengshi.

网友AJ:
    5楼正解,支持一下下。

网友AK:
    交流\直流都可以用.

网友AL:
    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AM:
如果是比较小的继电器的话是没问题的,如果是和接触器一样的话那就会烧坏线圈的

网友AN:
当然不行了,你分别测一下两种继电器的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AO:
久 了就会发烫,在就是闪烁,再就是烧掉咯。大概几分钟。

网友AP: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学习了

网友Q:
经验告诉我,AC24V的继电器也不是说绝对不能用在DC24V中,关键是连续通电的时间的长短, DC的则无法使用在AC中,跳动得厉害。

网友AQ:
可以使用,但是最好还是直流的,应急一下还可以的。

网友AR:
引用 网友N:
一个字“烧”。。我试过了。。。24VDC接到交流220,一开机火光很亮,闪一闪,线圈烧了。。。。。。6楼正确。。加分
DC24你接到交流220?人才啊哈哈

网友AS:
绝对是没问题的,继电器里的短路铜环对DC直流电没影响的; 反过来DC24V继电器用在AC24V电路上是不可以的,直流继电是没短路环,电流电到零电势会跳动的,且磁通不饱和,线圈会发热严重烧的!!!

网友AT:
5楼说的有道理,但实际应用中,短时间是可用的,

网友AU:
不能使用,因为电流不通,会烧毁线圈,我以前在公司接过接过NG了。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网友AV:
时使用寿命缩短 严重的会烧坏线圈 建议不要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