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工程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0-08-21):
我系统是win7的,安装好GX Developer8.52后,在创建新工程时跳“工程初始化失败”。这该怎么解决呀??

楼主:
大家都没遇到过吗?????

网友A(2010-12-01):
可能你的系统和编程软件有不兼容

网友B:
应该是不兼容

网友B:
哈哈,我刚给朋友在win7的系统安装了,可以用

网友B:
楼主最好是把软件重装 一下,把注册表的MITSUBISHI删除或者重命名,
三菱新软件安装方法
1:如果以前装过三菱软件先要删除旧软件再册掉旧的注册文件
2:打开 开始 运行 输入 REGEDIT 点确定打开注册表手动寻找以下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3: 将MITSUBISHI随意更改名称 按F5 刷新OK再重装新软件

网友C:
5楼大哥,我按你说的方法安装了还是不行,我想还是系统不兼容

网友D(2011-07-20):
非常感谢我安装成功了

网友E:
五楼说的没错,我的WIN7装8.86都没问题,你是不是装了又删掉了,再装就不行了?

网友F:
软件缺陷。请装7.08的没有问题!!!

网友G:
我装8.86的,单位的台式机死活不行,回家装笔记本上完全没有问题,帮同事的WIN7系统笔记本装也没有问题。现在单位的台式机想装7.08的也不行,提示什么已是最新版本?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辙了,台机就不装了,只能用笔记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