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A指令变速问题?

楼主(2010-08-21):
DRVA指令能实现运行中变速吗?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此指令在执行过程中参数无法改变的,即便数据改变,荣安原参数执行,若要改变参数执行,那就要重新启动此指令(必须断开后才能重新启动)

网友B:
将行走的位移量分成两段,用DRVI指令两次,改变脉冲频率。

网友C:
DRVA指令不能实现运行中变速,plsv是可变速脉冲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