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扫描周期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0-08-22):
请大家分析下这两个程序各触点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具体怎么完成动作的,我觉得用继电器这样接的话好像不可能会实现这个动作,怎么感觉越学得久了越糊涂了一样!望大家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电路利用PLC的扫描周期实现功能M10交替动作的,当按下X0,M0的一个扫描周期动作,当M0动作通过M10的常闭使M10动作.当下个周期来的时间,M0失电,M0的常闭串联M10的常开使M10维持有电,
当再次按下X0的M0一个周期动作,M0的常闭断开,使M10失电.
下载积分:+5(愚公移山) 热心助人

网友B:
直接调用一条交替指令就搞定了

网友C:
继电器电路的触点是同时动作的,PLC程序是逐行扫描执行的,
元件线圈接通后,在元件线圈后面的程序中的触点逐行动作,在元件线圈之前的触点在下一个扫描周期才执行,
初学者,我是这样理解的,说得不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