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给PLC编程,连接需要驱动程序吗?

楼主(2010-08-22):
使用数据线给PLC编程时,需要驱动程序吗?

网友A:
如果用USB转COM的转换接头,需要安装驱动程序,买转换接头时,驱动程序随硬件厂家提供光盘,如果电脑本身有COM口,就无需驱动,直接连接即可!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