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PLC怎么用电脑监控梯图呀?

楼主(2010-08-22):
我公司一台西门子的数控磨床,是SIMENS 810D系统,PLC是西门子S7-300,在机床的操作屏幕上不能调得出PLC的梯图来监控和编辑。请问用电脑怎样才能读得出梯图呀?用什么PLC软件和什么样的数据线,连接在PLC上的哪个口上呀?本人不懂,向各位师傅领教领教,维修的时候真的很需要用,最好是教程详细一点的,因为本人是初学者,很多都不懂,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STEP7软件,在网上可以下载,数据线需要买,你就说是电脑和西门子300系列PLC连接的数据线就可以买到了,PLC端你可以连接到PROFIBUS口上,至于教程网上有很多,你可以根据个人需要有选择性的下载

网友B:
软件STEP-7 和电脑连接线可用USB-MPI 一端连接到电脑USB 一端接到PLC的MPI
记得软件要授权 连接线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