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KW电动机的启动

楼主(2010-08-22):
132KW 的电动机启动,用星三角启动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呀!

网友B:
应该看看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C:
应该用软启动器

网友D:
星三角和软起都可以的

网友E:
只要的变压器容量足够,星三角启动是没问题的。如果感觉还是启动电流高的话,也可以选择软启动来控制更为好些。

网友F:
星三角启动和软启动都行,只是成本的问题,至于变压器容量那是多余的,人家楼主不傻!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变频器最好
自学

网友H:
当然可以

网友I:
六楼的朋友此言差矣吧 要是变压器容量允许,你不用降压启动也可以啊 肯定不服气吧 我厂是蒸汽发电100个千瓦以下都直接启动

网友J:
软启或变频好点对电机保护功能全面点,毕竟是132KW,万一有问题了损失就大了

网友K:
电流顶得住就行,我就敢干,单子要大心要细

网友L:
肯定不能直接启动的,要降压启动呀!

网友M:
那看你起动的负载是轻载还是带负载的,若是轻载可以用星三角·若是有负载可以采用自藕降压器动。

网友N:
那要看你啟動負載多大?星三角只適合輕載和空載,啟動不平穩

网友O:
只要你的其他条件满足你的启动发式就可以了

网友P:
可以啊 我们厂的空压机一台132的 3台75的 星三角同时起都没事 但就是要空载起动

网友Q:
引用楼主huxupin于2010-08-22 10:08发表的 132KW电动机的启动 :
132KW 的电动机启动,用星三角启动可以吗?

不建议星转三角;自藕变压器减压等启动,对供电冲击较大。一般是软启动或变频器等启动方式。

网友R:
可以用自耦补尝机起动,最好不要用星三角启动,还有用变频器最好了,

网友S:
可以肯定的是星三角启动可以使用。大功率电机的启动方式我们要考虑几个因素:1.电机启动负载大小。星三角适合于空载和轻载状态。软启动,变频启动可以对有负载状态启动有一些优势。2.变压器容量。如果在变压器容量不太足够或者满负载的情况下,星三角启动不宜使用。3.性价比。星三角启动时最经济的启动方式,但如果以上两个条件不满足,还是优先选择其他方式。
4.启动频率。如果启动频繁,星三角启动不适合。不光对电网影响较大,对电机和机械都有较大机械冲击的破坏力。
按照规定小于变压器容量30%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所以没有强制电机必须的启动方式。不过,根据惯例18.5KW 以上都要降压启动了(有些小变压器电网7.5KW都有降压启动)。我用过的电机55KW也有用直接启动的,200KW也有用星三角启动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选择,大家主要是根据现场和经验来决定。

1162859666@qq.com

网友T:
变压器容量不够,用星-三角启动会跳跳跳吧!

网友U:
最好用的是变频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