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2):
    编码器怎么找原点,实现精确定位哦?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如果是绝对编码器,,编码器本身会自动归零数据,如果是多圈绝对编码器,只要设置圈数为2的倍数圈就可以了,如:1、2、4、8、16、32等等;如果用的是增量型,可以引入Z相信号做清除信号,编码器每圈会有一个脉冲的Z相信号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绝对编码器,,编码器本身会自动归零数据,如果是多圈绝对编码器,只要设置圈数为2的倍数圈就可以了,如:1、2、4、8、16、32等等;如果用的是增量型,可以引入Z相信号做清除信号,编码器每圈会有一个脉冲的Z相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