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问PLC S7-300和电脑通讯线线怎么做呀?

楼主(2010-08-22):
请问PLC S7-300和电脑通讯线线怎么做呀?有图纸吗?哪位能发上来分享?

网友A:
S7-300和电脑通讯线:如果有以太网口,,可以直接用以太网口做通讯口,如果没有以太网模块,建议还是用原装的MPI编程线,比较稳定。

楼主:
MPI编程线哪里有买呀?自己做的话怎么做呀?的线的接线图片吗?

网友B:
自己一般做不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不要自己做 会有想不到的后果

网友D:
如果你能解决适配器里面的通讯芯片的话,可以自己做的。

网友E(2010-09-24):
我买了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