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位器

楼主(2010-08-22):
我有台设备,工作时变频器电位器工作频繁,电位器故障率太高,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好法
互相学习

网友A:
用进口的电位器

网友B:
那就不要使用面板的电位器操作了,利用端子也可以达到电位器控制的功能,只是要在软件中设定端子控制。

网友C:
用按钮吧

网友D:
采用按钮,设定多段速~~~

网友E:
连接外部端子电位器或用按钮设置多段速

网友F:
可以用两只按钮,一个加速,一个减速

网友G:
楼主用的电位器是不是阻值不对呀,我们机器变频器上的电位器从一般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H:
可以外接电位器,大功率的那种

网友I:
试试知名品牌的电位器

网友J(2010-12-04):
外接2k电位器,变频器频率指令改外部控制

网友K:
用按钮 多速段控制 肯定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L:
还是外接定位器吧,我用的就是外接定位器

网友M:
设置多段速

网友N:
你没说清楚,电位器一般不会坏,用绕线的

网友O:
也可以用外部电压和电流控制(0-10v 4-20MA)

网友P:
1、使用变频器的UP/DOWN功能,也就是加速、减速功能,就是用两个按钮控制。
2、使用优质进口绕线电位器。

网友Q:
使用好一点的电位器

网友R:
外接电位器

网友S:
用多段速代替电位器如何?

网友T:
最好用PLC做个模拟量控制,用按钮控制加减速,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很好用

网友U:
外接电位器。设定端子控制

网友V:
我是用3K/2w的电位器。安装时在弹片加一点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