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星三角电机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0-08-22):
各位高级电工请注意了啊,请各位注意一下星三角的主电路图,当Y形启动时,比如是L1/L2/L3对应电机U1/V1/W1的端子,但是当时间到了要换为三角形运行的时候,三角形的接触器已经把主电路的相序改变了,如果按这样的思维?那电机原来启动的时候如果是正转,那一转到三角形运行相序改变了,电机应该是会反转啊???那为什么不会反转???
呵呵,好几年前学校的老师讲过这个理论,但是小弟忘的快,请各位高手帮忙说下为什么要换相序???
多谢!

网友A:
转换时根本就没有改变相序

网友B:
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

网友C:
合作愉快!

网友D:
1楼说的对

网友E:
你好好看看,星三角转完过程中那有换相序的,你有怎么大本事,那真是天才了

网友F:
哈哈,这个问题貌似不该你来问吧

网友G:
牛人,我劝你别搞了

网友H:
没变,星三角注意的就是相序,要不就短路啦
互相学习

网友I:
真是奇怪的问题。要不你把三角形的接触器相序调换一下试试。

网友J:
9楼说的对,楼主再仔细看看

网友K:
根本就没有改变相序呀,还不是1--6,2--4,3--5怎么会换相呢?

网友L:
你还是回家种地的好

网友M:
三角形运行时并没改变相序,而是将U1与W2、V1与U2、W1与V2连通,

网友N:
星三角转换并没改变相序,只是接法变了。就是电机内部绕组的首尾端发生了改变。

网友O:
奇怪,怎么看成换相序了。

网友P:
一楼说得对呀

网友Q:
认真多看看图

网友R:
赞同上楼意见

网友S:
晕死,怎么会变相序,都是一个方向的

网友T:
各位好像没懂楼主的意思,比如星三角要改变电机运转方向的时候,只是改变三角形接触器上下的两组线而已,而并没有改变电机星形时的接线,但电机在星形运行时方向还是变了!!!楼主的问题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