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3):
我现在公司两台设备有一个动作是作前后动作,用的是气缸,压力传感器,plc控制,动作距离是100mm-300mm之间,每次距离不等,无规则的。现在每秒作一到三次前后动作,慢了,设备不好用,请朋友,师傅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每秒达到三到五次。先谢谢。
向朋友学习

网友A:
引用楼主yaogang1088于2010-08-23 09:20发表的 向朋友请教设备做无规则运动的一个问题 :
我现在公司两台设备有一个动作是作前后动作,用的是气缸,压力传感器,plc控制,动作距离是100mm-300mm之间,每次距离不等,无规则的。现在每秒作一到三次前后动作,慢了,设备不好用,请朋友,师傅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每秒达到三到五次。先谢谢。

"动作距离是100mm-300mm之间,每次距离不等"请用servo or step motor 气缸无法随意定距离.

网友B:
你这气缸一秒能动作如此快吗\
沙漠中的绿草

楼主:
是的,我的气缸动作可以达到每秒1到3次,但是还是慢。气缸顶出是限定了的。
向朋友学习

网友C:
减小时间,增大压力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气缸和电磁阀啊?建议加大进排气量和气压试试,同时也调一下驱动的次数。

网友E:
1.电磁阀装到近最大的可能靠近气缸的进出气口位置,
2.适当加大电磁阀,近可能减少接头弯头
3.用适当加大电磁阀进排气管径,
4.电磁阀的电源用晶体管控制通断
5.运动件近量减轻,或加装滑块滑轨
  •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很感谢朋友宝贵的建议,谢谢
    向朋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