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断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0-08-23):
各位好,近期用三菱FX1N-40MTPlc,发现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D1018的计数数值丢失,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想不明白?
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换其他的,比如D500,就可以存储,且数据部丢失。希望高手指点,断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的具体使用方法,如何去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是这样的!D256-D7999那些地址是电容来保持的,如果长时间没有通的话,电容就失电,数据就丢失,而D128-D255是用EEPRON保持,后者能长期保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