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菜鸟

楼主(2010-08-23):
谁能 给我 简单的 谢谢 学习PLC的 路线 比如 先看哪个 在看哪个顺序什么的
谢谢 现在脑袋乱要学的多 不知道怎么下手 都是基础的扎实 就是想好好 扎扎基础啊

网友A:
学习PLC需要一定的电工基础,对二次线路的控制原理要有一定的了解。建议先学习基础的电工知识。过后在找一本比较基础的PLC手册来看,每种PLC各有差异,但是原理都相类似,可以找个主流的PLC来学习。例如西门子PLC。学习理论后最好能结合实际编一些小程序,以便巩固!西门子200 和300系列的PLC都有仿真软件。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好

网友C:
从头学起!

网友D:
从基础学起。。再加深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