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PLC能扩fx2n-1pg吗?

楼主(2010-08-23):
我现在做的一台设备有三轴运动,分别任X,Y,Z轴。
要求是1:X轴,Y轴联动
2:Z轴在 X轴Y轴联动的之前或之后 动作。
我选用的是一个fx1n-40mtPLC和一个fx2n-1pg定位模块。
请问我选的对吗?
请给我一个编程的思路。
我的邮箱
zouxin506@yahoo.com.cn

网友A:
FX1N可支援兩軸100 khz輸出
1pg 1軸 可用

网友B:
选的没错。

网友C:
没这样用过,按道理只能向下兼容不能向上兼容,你用3U主单元扩2N模块肯定可以,但你用1N主单元扩2N模块就可能不行了。
就像能装98的机子不一定能装XP一样,一个道理。

网友D:
不行的 ,选3u,或2N+3个1pg

网友E(2011-06-11):
但是1N的主機加2N輸入輸出擴展可以啊,1PG倒是沒用過

网友F:
施主是先有FX2N后来才有FX-1N的明白吗?
是可以兼容的

网友G:
可以用的!我都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