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三菱的RS232C通讯

楼主(2010-08-23):
我想用FX2N PLC连接一个触摸屏,还想和一台装有组态软件的电脑的232连接,想问一下有没有简单直接的办法,或者三菱的232BD怎么用,谢谢

网友A:
加个RS-422-BD就行了

网友B:
有的电脑专门有那个rs232的接口的,如果没有的话,就要中间转换一次了哈,接口要安装驱动哦

网友C:
如果和电脑连接,是可以直接装一个232BD的,注意接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