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0CPU为什么一上电就报错?

楼主(2010-08-23):
我用的QPLC刚到货 Q00CPU+输入模块+输出模块+DA模块,一通电 CPU上的ERR红灯就闪烁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需要你给它配置参数,并下载进去。

网友B:
電池有無插入.

网友C:
沒寫程式

网友D:
先把以上3位所提及的问题都解决了再看是否报错

网友E:
如果你读下错误代码,就会发现是上面提到的原因,然后根据原因处理后,就没问题了
三菱

网友F(2010-09-25):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后来我发现在程序中使用了数学运算(只要是乘、除)。因是新上传的程序,运算中的存储区的值为0,在存储区值入数值就好了。

网友G:
如果你读下错误代码,就会发现是上面提到的原因,然后根据原因处理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H:
装上电池,写入程序,断电复位

网友I:
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