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看出此程序中有定时锁定程序,(台湾人编的)三菱的没注释。

楼主(2010-08-23):
有谁能看出此程序中有定时锁定程序,(台湾人编的)三菱FX1N的没注释。
有高手能解除锁定吗?
不是完全锁定,几个输出不能正常输出。
以前是行的,后来有几套全是这样的情况。
能看出来就是Y4,Y5.而且偶尔会自动停机。

网友A:
能说说是哪几个点不能正常输出吗

网友B:
程序都能读出来,还怕解不了吗?从哪个点不动作开始查,不是难呀。

网友C:
从输出倒着找回去就找到了

网友D:
没有锁你的机,应该是那有问题了,不要想得太坏

网友E:
应该很好查的,先别急

网友F:
从输出异常反上去跟,有必要的话,重新编个程序写入PLC(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的话)....自己跟一下再讲....这个是什么设备的程序...这么少步数的...
建议楼主还是再看看吧.有可能是程序故障了..台湾人还是可以的...没有锁你机,,程序都让你看不了..呵呵.

网友G:
为什么没看完就说程序没做手脚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看了一下,应该没有!

网友I:
多看看,理解了就知道了

网友J:
看程序没有锁机,你还是查查看,是不是外部有问题,你可以在线监控看看呀!因该好解决的。

网友K:
看一下,程序都可以读出来应该是没有,要是还有疑问还不如自己编一个

网友L:
下载下看看你最好是说详细点你的设备动作也好找故障

网友M:
重写程序吧,不难的。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网友N:
好像与995步至1080步有关

网友O:
肯定不是定时锁定程序,
可能是不完美的编程程序

网友P:
应该没有!

网友Q:
程序都能读出来,还怕解不了吗?从哪个点不动作开始查,不是难呀

网友R(2010-10-03):
重写程序吧,不难的。

网友S:
有没有触摸屏啊?屏上会不会有锁程序的指令

网友T:
兄弟,你的946步中的C0可能是导致自动停机的原因,你要知道X51是不是一个限位信号?这个信号在自动运行中连续接通5次之后M281好像对你的一些输出点给屏蔽了。程序没问题,问题的是你们对设备还不是很熟悉。
要不你把这机器的自动启动按钮,自动停止,复位这几个X点告诉我,我再帮你查一下。

网友T:
还有一个问题,你这台机是与什么模块通讯?根据你的162步的RS指令中的,D15,D20中的一些数据,每次设备通讯完成时主PLC都会自动对通讯数据进行比较,如果比较不正确就会直接与1023步中的D222/D33/D34等等数据比较导致停机。你这台设备的程序格式可以看出这位程序员的水平并不是很高,连正常的逻辑控制都写的一塌糊涂。

网友U:
没锁,看不出

网友V:
没嘛,台湾同胞还可以的

网友W:
应该有数据输入设备,如屏或人机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