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下问题怎么处理呀?

楼主(2010-08-23):
我在本论坛上,下载S7-300/400编程软件下载,STEP 7 V5.4+SP3.1中文版(含无限期密钥)软件安装了,可打不开,打开时提示如下图片所示怎么办呀?谢谢!!!

网友A:
把授权管理软件在安装一遍

网友B(2010-10-04):
我前些天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从新下载了一个软件修复安装后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