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3):
如题,请坛内大侠赐教!

注:本人只会用电压继电器检测电源进线端电压的开关量,然后送PLC的简单控制方法,能否在电压采集部分采用电压变送器输出的4~20mA模拟量送至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来编程控制?谢谢了!

要求:
1 正常状态下,进线开关1QF、2QF均为合闸状态,母联开关3QF处于分闸状态;
2 当进线(1QF)回路发生失压或电压低于60%,且持续时间超过2s时,1QF分闸,再延时2s后,3QF合闸;
3 当进线(1QF)回路电压恢复或高于85%,3QF瞬时分闸,延时1s后,1QF合闸;
4 当进线(2QF)回路发生失压或电压低于60%,且持续时间超过1s时,2QF分闸,再延时2s后,3QF合闸;
5 当进线(2QF)回路电压恢复或高于85%,3QF瞬时分闸,延时1s后,2QF合闸;
6 当两个进线回路(1QF、2QF)同时掉电时,两进线开关自动分闸;
7 当发生故障时,需要闭锁自动投切。

采用SIEMENS S7-200PLC编程

楼主:
主要问题是电源端电压用检测的模拟信号怎么转换成数字信号这段程序小弟不会编写,请教坛内高手,还望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很好解决啊 先用AC380:AC10的变压器 整流后把电压信号送入模块 最后在PLC内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