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触摸屏如何改变画面的问题?

楼主(2010-08-23):
我有一三菱A970系列触摸屏,由于损坏又买不到970系列产品,想用GT11系列触摸屏代替,在不重新设计画面的情况下能否直接转换升级?希望各位踊跃指点。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A:
画面可以直接转换过来用。先下载个GT Designer2软件。打开软件,点工程——打开——选择文件类型。文件类型A970应该是DT Designer2文件(A9GOTP。GOT)转化为(*.GTD:*.GTE)就可以直接用了。如果不行,再把GTE转化为(*.G1)类型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4(水泽之国) 热心助人

楼主:
文件类型本身就是GTD,如果换成(*。G1)就无法打开。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软件GT Designer /2 / 3 ??????

楼主:
我用的是哪个软件GT Designer /2。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楼主:
是不是从系统设置里修改?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B:
去年操作过一次,具体忘记了。印象中GT Designer 软件里面有选项可以直接转换过来,然后就能直接用了,和以前没明显区别。
保佑我们可以一直拥有独立思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