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0-08-23):
USB驱动,插上之后在电脑管理面有驱动没有装上.
谁有?谢谢

网友A:
编程软件版本多少的
CCD视觉检测系统
qq:282944138

网友B:
安装完GTWIN 以后就可以在安装目录里面找到驱动

网友C(2010-11-23):
在软件里面自己带有驱动

网友D:
软件里面自己带有驱动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