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死机问题

楼主(2010-08-24):
各位大侠,我公司有个客户那里的流水线设备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之前一直都没问题,最近出现三菱触摸屏时常死机,死机情况发生在当PLC与通讯时就会出现,请教各位大侠,这种故障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呀?

楼主:
都没人解答下吗?

网友A:
可能是通讯接口接触不良,或通讯线插针氧化。

网友B:
更换一根新的通信线

网友C:
通信芯片有问题

网友D:
死机死多久?就一会,还是一直死下去?
如果就一会,应该是与PLC通讯不上导致的
如果一直死,那应该换新屏了

网友E:
同意二楼的看法,曾经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F:
讲的不详不细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G:
屏幕最上端的触摸膜太紧了也会死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和PLC通讯不好,重新上电就好了,端口氧化了

网友H:
检测下接地 我遇到过 接地不好 就死机 死机状态是在当前画面不动了 出没没反应 只能重启

网友I:
更换一根新的通信线看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