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4):
对于UG330的触摸屏,点【元件】【警告】【警告显示】做好画面后,怎么插入警告显示信息,比如我PLC里设定M300为电流过流报警,怎么显示到报警显示区域。我在信息里做好电流过流报警但是不能输入M300

网友A:
请认真看用户手册。
但我在编辑信息时如里面的0号为M0288报警信息为AAAA里面的M0288是怎么输入的,我每次编辑时都是自动生成的位,大哥有QQ吗,可以加我吗597020139,谢谢
  • 下载积分:+5(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A:
    楼主不看前面那张图吗?连缓冲区都不设定谈什么!!!!!!!!!!!!!!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我有六个报警要设定六个缓冲区域设定吗?我的PLC点I1.3对应是IW00130吗?如果我下个报警点在I2.3在信息里要回车到00230再写入我的报警信息吗?再如果我的别的报警点是T30我要在创建一个信息吗?谢谢了!

网友A:
    请先理解缓冲区的定义再来后续的讨论!!!!!!!

    缓冲区以字为单位,1个字等于16个位。

    可以建立:256×16个报警信息,你仍然不够?

    那么就开辟第2个缓冲区。

    请使用连续地址来设定你报警,这样至少会给你带来2个好处:
    1、你的程序结构会变得清晰。
    2、POD的扫描效率会得到提升。

    Regards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两个图像,一个由PLC控制X轴移动,一个X]Y轴移动,我把这两个图像分别放进两个图形库吗?然后用两个图形继电器设定图形吗?还有就是图像颜色问题,我的屏颜色是蓝色加载图像继电器后图像颜色和原来不一样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