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变频器就能调速

楼主(2010-08-24):
就是图片上的这个线路、各位看是什么原理。

网友A:
看不清楚

网友B:
不可能吧应该还有别的控制

网友C:
不会是真的吧?多大功率的电机呀?

网友D:
看不清,如果是微特电机的话,可用PWM驱动可控硅,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网友E:
可以!出现在以前的电路设计上!但是缺陷太多,现在基本淘汰了!基本是用变频了!曾今的滑差电机调速,整流子电机调速,现在基本上都淘汰了!新机器都做成变频了!老机器也有遇到客户要求改成变频的!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