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的通讯

楼主(2010-08-24):
三菱的FX2N PLC 和GOT1000的屏,还有四只三菱FE-400的变频,他们怎么通讯 ?
要求是在屏上直接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A:
GOT1000和FX2N,可以用RS422,触摸屏中可以选择,只需买线.PLC和变频器,距离不远可以用RS485通讯,需要买通讯模块和板卡,如果想要方便点直接用CC-link,同样需要板卡和模块

楼主:
哦,谢谢了,最近在学习MODBUS通讯,哎,觉得通讯真难搞啊,比DA AD模块程序难写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