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PLC与温控器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0-08-24):
PLC :FX2n -48MR+FX2n-485-BD 温控器:RKC CD901
程序如下附图:(读取温度值例)
问题是为何发送数据与接受的数据是一样的,请高手指点。
感谢!!!
在线候佳音

在东莞市

网友A:
通信错误,接线,通信协议(表和PLC都要一样),地址等.

楼主:
我是按照FX2N-485- BD说明书上接的阿,只有一块表,地址设30H 31H。请问chen-0106还有什么有可能引起的?

在东莞市

网友B:
这样的情况很正常了,发送成功没?发送不成功会出现这问题。还有就是发送没有发出去就读返回数据也会出现这问题。你要确保发送的数据发送结束,缓存器应经清了,否则有可能把存在缓冲器里的发送数值读出来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的帮忙!
怎样辨别数据发送有没有发出去, 发送的时间间隔是扫描时间的几百倍,而且数据很少,个人认为这样数据应该发完。不知对否。另外硬件接线如小图所示:A处断开时发送与接受的数据也是一样的。望解答,谢谢!楼上

在东莞市

网友C:
你的程序有问题,你发送数据的RS指令最好把接收的D设为K0,然后读取数据的时候再新建一条RS指令,但是要用时间差来错开,以免两条RS指令同时驱动会不行。

楼主:
程序已该得面目全非。结果一样
那位高手给段小程序 求谢
发送格式 EOT 表号 参数名 ENQ
接收格式 STX 参数名 数据 ETX BCC (BCC是半加和效验码)

在东莞市

网友D:
RKC带通信功能的温控表要多少钱一个啊,我想买一个来学习一下

网友E:
要看一下温控器的通讯形式。
两头要对起来。
多试几下就会成功的。

网友F:
不能同時寫入與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