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4):
    Fx2n64M的PLC+930 GOT,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想用C0和C221、C222、C225、C230四个保持型计数器来做不同的计数功能,现在计数没有问题,但不能对它们进行清零,查来查去也没能找到原因,梯形图和GT页面如图,请达人指点,谢谢!
程序段1

            程序段1
程序段2

                程序段2
程序段3

                         程序段3
程序段4

              程序段4

GT页面

           GT页面

网友A:
你在程序中强制M145、M146试试,如能清零说明你的触摸屏组态有问题,如不能说明程序有问题,找出是哪里的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B:
C计数器  不要 紧挨着使用    如 用了C221  就不要 用C220与C222  ,间隔2个试一试。你可以用C221,223,225,227.........

网友C:
在RUN时,用软件监视一下程序看是那里的问题。程序没问题在检查触摸屏动画构件的操作对象错了没,

楼主:
回复goodman:你在程序中强制M145、M146试试........

在监视模式下强制M145、M146等,M145接通了,但C22x就是值不变!程序中只有以上片段对这些软元件进行过操作!

楼主:
回复 心情不错:C计数器  不要 紧挨着使用    如 用了C221  就不要 用C220与C222  ,间隔2个试一试。你可以用C221,223,225,227.........

有空去试一下,但愿能解决。

楼主:
以上程序段中的RST C22x 语句我改用DMOV K0 C22x 试过,也没有效果!

网友D:
在使用功能指令时,注意指令助记符前的“D”,其表示32位数值,例“DMOV C220  D0”是指将32位计数器c220当前数值传送到由D1和D0组成的32位数据寄存器中,而由D1和D0组成的32位数据寄存器中的D1保存的是高16位二进制数值,D0则保存的是低16位二进制数值,故由上述例子得知,c220的当前值的高16位二进制数值传送到D1,c220的当前值的低16位二进制数值传送到D0。如果要复位由D1和D0组成的32位数据寄存器,则要同时复位D1和D0 ,例“RST D1  ,RST D0"或“DMOV K0 D0"。在实际编程时,为避免只做16位用与组成32位数值用的混淆(例:INC D1则与上述指令中的D1混淆),我们尽量用偶数表示,例D0,D2,D4。
其次,检查PLC到GOT的通信是不是有问题。
再次,程序中的out m175,out m176,out m177,RST M175,RST M176,RST M177有必要用吗,删除试试。
程序编写尽量做到简洁。

楼主:
回复zhanghuan: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在使用这些计数器之前我也简单查了一下FX2n的编程手册,应该是我不够仔细,看到列表

就以为单个计数器就是32位的,谢谢您的指正!

另外, 使用out m175,out m176,out m177,RST M175,RST M176,RST M177这样“冗余”的指令是想通过这样的安排来保证操作上的“平稳性和及时响应”,因为在GT页中的M145、M146、M147我设为点动。

网友D:
抱歉,因个人平时用32位计数器用的少,才把c220,c221等32位计数器当成了16位来分析,经查找资料证实,C220至C234为32位掉电保持型增/减计数器,配套使用的有增计数/减计数切换用的辅助继电器M8220至M8234.敬请谅解!
附件有本在三菱电机官网下的“FX系列(FX1S,FX1N,FX2N,FX2NC)编程手册-基本指令、步进梯形指令、应用指令说明书”,供学习,里面计数器一栏说明得较具体,涵盖了一些编程实例。 [upload=2]
由于附件有4.9M上传不了,这是三菱电机管网连接地址http://www.meas.cn/download/dwn_idx_manual.asp需注册才能下载,好像本论坛也有下。

网友D:
问题查出来没?方便将PLC和GOT程序发过来看看吗?我的邮箱:zhanghuan_200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