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怎样读台达变频器内的参数(电流,电压等)

楼主(2010-08-24):
大家好!
台达触摸屏怎样读台达变频器内的参数(电流,电压等).有什么好的方案,我们的要求是,用变频器做一个风机节能工程,有台达PLC,台达人机界面.台达变频器.当风机检测到(传感器检测0-20MA)超过规定的电流值,风机减速,但是要求在人机上可以看到当时电机转速,变频频率,电压,功率等.这些参数,请问怎样才能做到呢,.有知道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直接通讯读取就行了呀,变频器支持RS485

网友B:
台达触摸屏内可以直接控制,用COM2口,选择台达DELTA CONTROLLER控制,然后可以在触摸屏内直接读变频器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