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就跳闸

楼主(2010-08-24):
公司办公室。一下雨打雷就会跳闸,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问题我很纠结,不知道从哪里做起。
因为最近老是下雨,老总的办公室也是那样。
请大家知道的可能性都帮帮小弟,任何可能我性都去试一下。
谢谢大家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一下雨就会跳闸 那肯定是漏电了, 一路一路断开 测量 绝缘电阻

网友B:
是漏电.天好了,再推上就好了.

网友C:
和打雷没关系,主要是下雨。肯定是漏电了。建议查下室外的线路,尤其是老化的线。

网友D:
下雨跳闸肯定是先找渗水的地方了
江湖好学士

网友E:
漏电,绝缘老化
互相学习

网友F:
是打雷会还是下雨会? 下雨应该是漏保引起的

网友G:
打雷跳闸是正常的,下雨跳闸是线路有漏电,检查下线路吧.

网友H:
漏电可能性大点,还有如果装漏电保护器的话就赶紧拆掉,那个灵敏度太高,没办法用的,如果真没办法的话,要不就把跳的开关放大,不让它跳闸,等发热冒烟了就找到地方了,再进行检修或更换

网友I:
肯定是漏电,先找有雨淋的地方。看看是不是排风扇接地或者其它的接线盒漏水了

网友J:
下雨就跳闸,肯定是电线年久老化,更换即可。

网友K:
下雨跳闸,线路绝缘值低,漏电。
打雷跳闸,漏电开关灵敏度高,更换。
愚见

在东莞市

网友L:
肯定是漏水引起漏电才跳

网友M:
把电线换掉就行了

网友N:
漏电咯 问题严重 一路一路的断开检查

网友O:
看看是哪一种环境使用的漏电保护器,选一个漏电流大一点的。试试

网友P:
检查一下进线开关柜处的地线。

网友Q:
不是大问题,应该是火线漏电造成,你可以把漏电保护器下口的火零互换一下试试。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R:
打雷跳闸是正常的,建议把漏电开关拆了,换成DZ47的断路器。还有楼上说的火零互换,漏电开关还是会跳闸的。

网友S:
9楼观点不错,同意。

网友T:
一路路的断开!看是那几路引起的,主要看有没有那里线管露在外面的!或者是那里比较潮湿的,
注意安全
20楼的,九楼是什么观点啊???你就同意!!!不懂不要乱顶贴
漏电保护器是必须装的,以前一直用得好好的,说明装这个东西就没问题,现在下雨就跳了,那肯定是有地方漏电了!如果不查出问题点,而是冒然换大一级的保护器,或者根本不用,等问题点冒烟的话!不出来问题还好!万一出个什么事故,谁担当得起???你电工怎么做的???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网友U:
好,说的有道理

网友V:
漏电的可能性很大。去检查下线路。

网友W:
如果找不着漏电的地方,就把漏电保护器上的零线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Q:
不是大问题,应该是火线漏电造成,你可以把漏电保护器下口的火零互换一下试试。

谁说只有火线漏电才会跳电,0线一样会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Y:
漏电开关太灵敏了,电缆绝缘性不好,拿摇表摇下对地电阻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有水平 有实战经验  一路路查你查到何年马月  人家办公室装修的好好的 被弄的不被骂死就好了

冒烟起火就不会被骂?再严重点烧毁线路及周边东西,哭都来不及!

网友AB:
打雷跳闸是正常的,下雨跳闸是线路有漏电,检查下线路吧.导线绝缘是否老化

网友AC:
打雷跳闸是正常的,下雨跳闸是线路有漏电,检查下线路!

网友AD:
1、总开关是否用漏电保护器。该开关跳还是分支跳?
   2、分支用漏电保护器,该开关跳的话,原因有1、电线绝缘不好,可查看房间有漏,一般不可能,老总房间会那么差?             2、开关等用电器的PE与辟雷针是否连在一起?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AE:
是线路接线口绝缘不够,找有接线的地方看是否有进水,重新包胶布。

网友AF:
兄弟。我个人认为9楼的方法应该试试看,如果做过电工的都会这样解决。这是最简单最实际的方法

网友AG:
漏电,还有如果装漏电保护器的话就赶紧拆掉,那个灵敏度太高,没办法用的,一路一路断开  测量 绝缘电阻

网友AH:
打雷是振动大了,应该是正常的,一潮湿就跳那就要好好查下线路了!

网友AI(2010-12-04):
漏电可能性大,或漏电开关太灵敏,打雷容易造成吴动作

网友AJ:
漏电可能性较大,前年我家里的电源开关也总是在打雷的时候跳闸,当时也没太在意,合上就用了,再后来,发现厨房那边的插座没电了,查了下,确认到插座的那段线路断了(线路经过客厅的地板下面,可能是当初装修时,木匠把那线给弄伤了),后放了根明线,一年多了没跳闸

网友AK:
是用的漏电保护器吗????????

网友AL:
我还补一下,建筑没装好避雷器,也有这情况

网友AM:
用的是漏电开关。分别把零线和火线只一根接到火线上,用测电笔检测潮汐地方,测电笔发红此地可能漏电,晴天时在检查。注意安全,如前边按的是漏电开关,火线或零线任何1根漏电都会跳闸,

网友AN:
肯定哪里绝缘不好,有漏电,一路一路断开检查

网友AO:
节约时间重新配电还快些

网友AP:
一定是漏电啦

网友AQ:
如果只有一个地方跳闸,,首先看看线路是有于地接触到的地方,若线路没问题,侧要检查跳闸的开关是否有问题。需排出法的方式去处理!

网友AR:
漏电开关太灵敏;建议把零线在远端接地,也就是在漏电开关之前。

网友AS:
跳闸的时候一路一路的查就可以查出来了,一路一路的关掉,关到那路不跳了就是了,在查那路的线路,肯定可以查出来的,就是有点麻烦,没办法了。

网友AT:
一下雨就会跳闸 那肯定是漏电了, 一路一路断开 测量 绝缘电阻,用的是不是带漏电的断路器?

网友AU:
把漏电开关的灵敏度调高点。

网友AV:
那肯定是漏电了

网友AW:
我觉得9楼说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AX:
把跳的开关放大,不让它跳闸,等发热冒烟了就找到地方了,再进行检修或更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P:
查地线吧,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Y:
检查这样的问题就是麻烦

网友AZ:
跳后看能否重合??不能是漏电,,。。。能是过流加避雷器或浪涌显示器

网友BA: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解决了的话在这里公布下解决办法啊,让大家学习参考下

网友BB:
不行就把漏保拆了吧

网友BC:
都有那么多高手给楼主解答啦

网友BD:
打雷跳闸是正常的,下雨跳闸是线路有漏电,检查下线路吧

网友BE:
应该是漏电引起的可能性大

网友BF:
重点检查哪里漏水

网友BG:
漏电了不跳闸就不正常了

网友BH:
下雨跳闸,几年电路了.
电线老化,电器开关老化,检查受潮部位,防潮.
属于相线对地漏电跳闸.

网友BI:
如果是下雨
那肯定是漏电

网友BJ:
被雨水淋湿了,着重检查积水的地方,

网友BK:
漏电,别无它法,只能是一个个查了,

网友BL:
漏电了,老弟,查查线路吧

网友BM:
应该是漏电了

网友BN:
见意先检查一下室外的线路。把漏保下面的线掉一下个,确定一下哪一根漏电,或是都漏电!(也有可能不跳闸了,但最好还是排除一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