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8-24):
请教四档转换开关正快。正慢。和反快。反慢的6条电机线怎么接啊

网友A:
多速电机吗
互相学习

楼主:
就是铣床上面的电机

楼主:
RST是电源

楼主:
有人知道吗?能教一下吗?

网友B:
三角形、双星形接法。

网友B:
U1 V1 W1接电源------U3V3W3空 ;U1V1W1短接------U3V3W3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