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故障

楼主(2010-08-24):
附件为三菱FXON的电源电路图,我的这个PLC通电后电源亮一两秒就没有指示了(可以看到PLC有一个输出,里面是一个红绿灯程序),拨掉电源,等一会插上去又是一样的现象,哪位大侠能告诉是图中的哪个元件损坏造成的吗?多谢了!
现在补充一下,用外接的确24V电源PLC能正常工作,说明电路损坏不严重(接220V时有300V直流输出)
互相学习

网友A:
把电源板拆下,在cD点接入10—30瓦24v灯泡,上电检测CD点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则电源板没问题,不正常你就从图中X处断开,把灯泡接在AB点,检测AB点电压如果正常,检查R52是否开路,不正常检查稳压回路R7、PC1、SE024,过流保护PC2,这些元件正常的话就要考虑STRM6548;
PC1、PC2其中一个击穿都会影响STRM6548第5脚的震荡信号,R52阻值变大、开路,或回路电流过大,会使PC2动作进入保护,这是大概的检修思路,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多谢大侠指点,等下回去查查看。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