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驱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0-08-25):
我想问一下plc是通过控制伺服驱动器来控制伺服电机的吗?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控制器?如果是自己做一个控制器plc模块是不是不用再用了? 菜鸟 望指教

网友A:
其实PLC控制伺服目的就是给伺服控制器电压,或者脉冲信号,或者开关信号,如果你能实现这三个信号,完全可以不用PLC控制伺服电机,但是伺服驱动器是伺服电机的控制装置,是不可以少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