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急求PLC通过电机控制器控制电机转动的程序

楼主(2010-08-25):
要求能控制电机正反转,并且设置三个开关,分别设置为可以让电机转1°、10°、100°的脉冲输出。假如我需要电机转352°,则需按三下100°的、五下10°、二下1°。这样通过PLC发出脉冲从而能控制电机转动 谢谢 请帮忙发我QQ邮箱 我QQ 740404168 电机是57BYGH514-03, 1.8°, 1.8A

网友A:
1、先说方案。
通过按三下来控制300°,有点不好把握吧。有外接的拨码开关/编码开关,三位组合的,你可以查查。感觉应该比你这种方案好。如果你非要使用按几下来确定角度的话,最好加上消抖。
2、你选的步进电机,步距角为1.8°,即单个脉冲对应的旋转角度为1.8°,那么旋转角度所对应的脉冲个数就知道了。利用PLC的高速输出来发送就可以了。
3、程序的话,自己对照编程手册来吧。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