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三菱变频器!!(A540)

楼主(2010-08-25):
有时候出现ERR报警 有时候可以用!
请问各位大虾与外部线路有无问题 ! 没有接RES端子!
(一般是可以用的话,长时间可以用,但是一关电就有可能又要出现!
有的时候是头一秒可以 等一下就又报警)
救命啊!!!

网友A:
不知你是什么控制方式,我想是远程控制吧,应该是外围的问提,远程没复位,检查接线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ERR是面板接触不良,把面板取出来检查接口是不是氧化。
我有时候把不用面板,也会停机!
自学

网友C:
楼主是用面板控制还是外部控制呢?
外部

网友D:
时间长了,生锈导致接触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E:
散热风扇坏了 更换

网友F:
是不是参数错误

网友G:
一般三菱变频器报ERR都是CPU错误,有时操作面板接触不良会引起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