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定位模块A1SD71-S2和A1SD75通讯线

楼主(2010-08-25):
如题。A1SD71-S2的通讯口和CPU是不是一样?把CPU的线连接到A1SD72-S2上不能通讯,都是422的怎么不行呢?软件装在98的系统上。谁有三菱A1SD71-S2通讯电缆的接线图或针脚定义分布图?另我这里还有一些A系列其它型号的定位模块,都没通讯线,哪位有?共享下。 谢谢!
邮箱:
zjq82888904@sohu.com

网友A: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貌似你的连接方法有问题。。

楼主:
说明书只说了AC30R4 AC300R4 AC10MD三条通讯线,现在不确定用哪条,而且线超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