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熟悉三菱编程的热心人

楼主(2010-08-25):
我有一段Q系列程序,是用一个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变频器的,自己琢磨一个星期也没有明白,请高手解决?Q49402812,请留下你QQ,也可以加我,多谢

网友A:
把Q型号、变频型号、程序功能、程序都搞上来,合理的话,自然有人帮你。

网友B:
我也有个程序,也是Q02的主站连着三个FX2N的从站。屏是A970的。自已修改了屏里的程序,也看了程序,不知道咋的,就是不能把空的端子用起来。郁闷。有高人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B:
现有的屏里只有BCDE三条线中的一些能用,想把未用的几个点用起来。我试着把69页里的未用的开关《比如:D线10》由“m8050”>>>>改成“通常”。但试了一下端子,没动作。郁闷。不知道是不是PLC里的程序没有写完,还是其它地方有问题。查了下软元件,PLC里面也貌似有啊。但就是用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