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乱码

楼主(2010-08-25):
我有同样遭遇,请高手指点.
描述:MT506乱码

网友A:
在选项--语言---东方语言

网友B(2010-09-27):
反编译时系统没有对应的字体

网友C:
用到了人机电子的软件下的吧人机电子和威纶的软件很象下载后都是乱码
还有就是选择文字格式

网友D:
应该是汉字乱码吧,有汉字必须选东方语言。

网友C(2011-04-27):
用错了软件威纶通的软件和人机电子的软件不同

网友E:
选择语言选择东方语言

网友F:
如果你是反编译的程序,出乱码的话
解决方法:反编译的软件版本要与程序编写时的版本一致。
并不是高版本就可以正确反编译低版本。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G:
选择东方语言